电机选型,谁来帮帮忙

楼主(2012-09-06):
传送装置。传送带A将物料传送到传送带B与C之间(这两条传送带上下关系),物料通过B与C之间传送到传送带D之上,传送带D分为若干格,每格物料满N件后,就运动到下一格,每格是等距离的。求助电机选型。只需(普通电机,伺服啊,步进啊等这类大方向好了,都是小功率的电机)

网友A:
普通电机,光电开关,计数器,试试看。

网友B:
如果位置不是要求非常精确,就用普通电机带上电磁离合器就可以了。

楼主:
每次D传送带运动时,ABC 传送带应该都要短暂的停顿吧 2秒停一次,普通电机可不可以的?额不知道这样提问看不看的明白?

网友C:
伺服和步进选其一

网友D:
个人觉的步进电机好一点
东凌

网友E:
位置不是很精确的话变频也可以啊电机选减速电机,也可以满足2秒的间歇啊
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