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UDH R地址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想
扩展06UDH的文件寄存器R地址,,,
原来使用的CPU RAM 原来设置容量32K
R可以使用点数为R32767
现在想使用R地址到5W左右
于是把32K改为80K.写入PLC,还是发现R可使用点数还是32767没有变
在软元件里边是正常的
请教哪里还需要设置?

网友A:
输入ZR0,
ZR0--ZR32767右边有上下箭头可以翻页.

楼主:
谢楼上的。
根据您的提示看了白天说明书还是不太明白,(没有实际去试验)
如此的话,我 MOV K1 R0
MOV K1 ZR0
是一样的?
我MOV K1 ZR40000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