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怎样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2-09-06):
请各位大侠帮忙:
怎样用称重传感器控制步进电机的扭矩?用一台步进电机带动角磨机切工件,角磨机下压的力矩靠称重传感器检测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扭矩,来恒定角磨机在切割工件时下压的力。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角磨机下压的力矩靠称重传感器检测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扭矩?
转矩好像不可调吧

楼主:
那转速是不是能调呢?求指教

网友B:
转速可以调

楼主:
用称重传感器怎样控制步进电机转速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C:
用A/D模块,转换,转脉冲输出,应该这样可以吧

网友D:
试试用变频器的模拟量控制调速试试!

网友E:
这个估计得用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