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6):
这份程序是一个移民新加坡的工程师编写的,

是我的上司,他给了这份程序我,说这是国外的通用编程思路和方法让我学习下,

可是我看了很久都有很多问题没弄懂,希望各位高工看过后可以回复一下,告诉我你的理解。

注:带英文注释

请看完后一定会来写下心得啊,谢谢了。
附件: 周.rar (5 K) 下载次数:207

网友A:
鼠有鼠道,蛇有蛇法,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标准, 此所谓国外通用的的编程思路毫无用处。  举个汽车行业的例子,北京奔驰的生产线是按照奔驰自己的一套标准设计调试的。上海通用又有自己的通用标准。以及东风标致,广汽本田,都各不相同。 所以国外的通用编程思路根本不用看,干什么行业就依什么标准。。完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鼠有鼠道,蛇有蛇法,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标准, 此所谓国外通用的的编程思路毫无用处。  举个汽车行业的例子,北京奔驰的生产线是按照奔驰自己的一套标准设计调试的。上海通用又有自己的通用标准。以及东风标致,广汽本田,都各不相同。 所以国外的通用编程思路根本不用看,干什么行业就依什么标准。。完毕

楼主:
因为我发现我经常编完程序后老是改来改去,互锁置位复位等逻辑关系老是会遗漏,所以我才重视这个编程思路,他的意思说是按状态来决定输入输出,可是我没看明白

网友C:
什么PLC啊,楼主至少注明下撒,都打不开
jxh668

网友D:
0-8 步

网友E:
其实编程这东西,各有各法,做几年积累就有个规范,
我一般是先初始化各种变量,涉及运算的赋初值,避免运算出错,接下来输入输出赋值,再下来各功能块调用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网友F:
欧姆龙的~!我看了~~和我的想法一样的啊~

楼主:
问题是,每次比较P_ON都会导通的啊,那怎么区分每一步呢?

网友G:
非常简单的顺序控制,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有看明白的话,说明你刚开始学习,希望自己弄明白。

网友H:
讨厌SET和RSET,欧姆龙软件会把它当成重复输出而给出警告,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