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RST 和SET

楼主(2012-09-06):
在编程是先用SETY0然后再RST y0后续还能在出现Y0吗?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y0都被rst了

网友B:
可以的哇 !

网友C:
输出端口少用点~~可以用中继来代替的~~~!

网友D:
SD,不会用内部继电器来转换呀?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E:
RST SET 自动化最常见直接置位和复位关系,可以单个复位 也可以多位复位。习惯了还是比较简洁好调试好编动作。

网友F:
可以用的
蓝景自动化

网友G:
可以的 都复位了 能用

网友H:
可以用啊,注意重复输出哦

网友I:
线圈不能重复使用的。

网友J:
RST Y0和SET Y0可以多次出现在程序里,但是RST Y0和SET Y0在大部分品牌的PLC里不能和OUT Y0一起出现(一起出现的话RST Y0和SET Y0不能正常工作)和OUT Y0不能多次出现。

网友K:
可以用但容易造成程序的紊乱
28372742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