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极管的请看下

楼主(2012-09-06):
我做了一个伺服编码器信号输出转24的板子,是PNP型的。现在要求是NPN型的。我准备在PNP的脉冲输出处加一个三极管。
现在问题是,用于脉冲信号的三极管要求耐得住24V(集电极和射级之间)。还有一个就是高速。因为是脉冲信号。所有速度很快。
我手上有C9013 H-A38。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如果不行。还麻烦大侠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路过,顺带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B:
9013是低频功率管

网友C: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PNP转NPN加个中继不可以解决???

网友D:
一般你需要看集电极与基极、发射极的耐压,确保2倍以上。同时确保集电极电流足够大,还有频率。9013是npn型,90系列只有9012、9015是pnp型。电压是够了,你需要确认电流、频率值。

网友E:
光耦不可以么?

网友F:
帮你查了一下,都是NPN管,9013有点危险,用9014应该没问题。主要是Vceo 有问题
具体参数自己看:
上面是9013管子参数
上面是9014管子参数
我不太清楚,三极管分不分高速和低速。9014能满足脉冲信号的速度吗?
下载积分:+1(黄猛) 好人!

网友G:
c9014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9018是高频管两三毛钱一个

网友I:
给4楼顶一下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谢谢这么多人帮忙。因为是伺服编码器输出的。信号频率肯定很高了。就是固态继电器都不行,中间继电器肯定不行了。肯定得三极管。

网友J:
加只光耦就行了

网友K:
伺服编码器一般都是5V输出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片ULN2003A,线路简单!

网友L:
加一个下拉电阻就行啦!

网友M:
加一个高速光耦,即可,因我已改过一个设备,伺服输出是5V变化,而PLC 是24V输入。中间加了一个高速光耦,用了二年有余,没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N:
用光电耦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