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受干扰

楼主(2012-09-06):
为什么(蓝海华腾)变频器在恒速运转时,变频器显示的频率跳动较大,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查查电机 轴承

网友B:
上面两位都讲的有道理 看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C:
会不会是机械上面的传动有受力不均匀现象啊
东凌

网友D:
原因是多方面的,应该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确认是否存在震动现象,二是考虑显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