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6):
如题。

另外,怎么进系统模式?  进了系统模式怎么退出来啊? 本人菜鸟,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12-12-28):
我可以帮你解决,联

网友B:
学习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C:
好像是按着上面两个角。找一下说明书看看

网友D:
按住触摸屏的上面两个角,弹出系统菜单,第一行是黄色的退出键,第二行是传送模式选项,选择第二行传送模式,页面转到另一页,再按第二行就可以进入传送模式了。连接好数据线后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