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设备一直运行没问题,一重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都来了

楼主(2012-09-06):
听别人说的。
有这种说法么?

网友A:
有没清零复位的?

网友B:
国产设备一般都这样,你没看每年过年回去开工是维修最忙的时候吗?各种问题

网友C:
有这可能,因为工况条件一般不好,停机后设备会受潮,氧化,影响电气接点。

网友D:
停机时间,做好适当的保养。

网友E:
设备就要经常用,放着就生锈了

网友F:
还有个品质上下限的问题
一直开着,哪怕是在下限
也要让开着,任务还没完成
方方面面都不好交代。
重新开机,是新的任务了
何况跑了那么久,劣化也难免
品管就会说,刚开始就这样,以后还了得……
所以,这样故事就发生了……

网友G:
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H:
设备开机故障主要是受潮,氧化,静电和大功率接点松动。

网友I:
经常这样

网友J:
主要还是寄存器里面的数值了。这个东西不好搞。最好是没事别关电。平时做好程序备份。有的PLC电池电压低。放个长假。国庆什么的。程序会丢失的。

网友K: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不明不白的,太深奥了,难以答复。

网友L:
这事我是见怪不怪了。

网友M:
三天不干手艺生嘛!
-------bwhzg

网友N:
嗯,电池没有了

网友O:
使用国产PLC设备问题就是多了,不关电的时候一直运行正常,断电以后往往PLC里面的寄存器或参数等有可以会被初始化,只能重新设定位置或参数了,最好是不用的时候也不要断电,等到最后下班的时候再停电好点,要是不行就CALL供应商呗,

网友P:
国产的机台放久了,都会有点问题
喜欢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