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程序怎么下载不到PLC中去的呢,

楼主(2012-09-06):
程序无法下载到PLC中 在网上下载的三菱USB驱动有不会安装,我用的是USB-SC09数据线 ,那位老师帮帮我解决一下哈 。先谢谢了!

网友A:
端口选对了么。。。。这个说不清啊

网友B:
排除法试试,
1)软件安装。2)usb驱动安装。3)程序编译。4)是否在线。5)通讯设置。6)通讯线检测。

网友C:
用USB-SC09数据线下载程序要正确安装,你所用的USB-SC09数据线的驱动就可以了,不许安装三菱的USB驱动

网友D:
是不是数据线有问题,有端口接触不良的呢,有的需要安装驱动,看情况了。

网友E:
1,看看驱动对不对2,看COM口对不对3,看通讯线的灯会不会亮

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 解决的方法是用跟电缆线配套的驱动USB-SC09驱动光盘 ,网上下载的不能用的,

网友F:
我的USB-SC09在笔记本用的是光盘的驱动。同是这根线,在台式机用的是下载的驱动(因台式机无光驱),都可能用。

楼主:
先谢过各位啦,昨晚程序没能成功上传 ,现在会传程序了,
程序能下载到FX1N--PLC中去的,也能运行的,问题是:前面的程序不等后面程序运行结束,就自动运行了,总是比前面的程序快几步,那样后面的装置在置位,前面的程序就把后面的装置给复位了,应该是程序一步一步的运行的呀,后面的程序还没有运行结束,前面的程序就又开始运行了,不知程序那里写的不对,编程时要和SFC同步编程吗?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G(2012-10-09):
把USB 插在电脑上用驱动精灵职匹配相应的驱动程序并下载安装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