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X0N

楼主(2012-09-06):
请问士林AX0N的编程线能用三菱FX2N的SC--09线吗?

楼主:
已解决!编程线、编程软件、解密软件通用!

网友A:
是的,士林AX0N其实就是三菱FX0N,芯片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借楼主的地盘问下,楼上的用过高温环境下的湿度探头没,环境温度要有150度左右,有的话推介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