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怎么复制原来的程序

楼主(2012-09-06):
我有台fx2n-1rm-e-set坏了,想买新的,用旧面板,可以不编程,直接用原来的程序吗

网友A:
问题不明确,兄弟,重新问,家园里会帮你的

网友B:
看是什么坏了,如果电源坏了,只要主板没有坏就可以

网友C:
既然PLC型号一样 当然不用改程序

网友D:
看是哪里坏了。主控板坏了就麻烦,电源或者IO板就换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