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能否实现MODBUS通讯

楼主(2012-09-07):
QJ71C24N能否实现MODBUS通讯?
如果可以的话,要如果操作?想用来与变频器进行通讯?
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A:
Q做MODBUS应该用QJ71MB91

楼主:
谢谢站长的回复,不过现在手头上有一个QJ71C24N,想把它用掉。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写个程序算校验码,然后按照modbus的格式自由口发送

网友C:
可用通讯协议的数据通讯,SC软件版本要足够!也可直接GX Works2

网友D(2012-10-30):
通过无顺序协议可以与MODBUS协议的下位机通讯,刚测试过台达FDS系列和三菱的 有疑问请电话联系

网友E:
可以,用无序协议直接编写,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