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请教那位大师指点一下DDRI指令的运用,我用上去有点问题。

网友A:
是DDRVI吧?
是的,不好意思少打一个字母。
QQ:569456723

网友A:
DDRVI D0 D2 Y0 Y2

D0是运动量(可以是K99999或者K-99999) D2是速度 Y0 是脉冲Y2是方向

是相对运行的。
我的程序是DDRVI D100 D102 Y0 Y1 现在就是脉冲阀不出来?
QQ:569456723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DDRVI D100 D102 Y0 Y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DDRVI D100 D102 Y0 Y1

请把Y1换成Y2试一试,因为Y1也是发脉冲口。
谢谢 我想电话咨询你一下,愿意告诉我号码吗?邮箱地址是:yegtech_yw@126.com,这个可以用平PLSY发脉冲吗?
QQ:569456723

网友B:
你用来的干什么的,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PLSY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这样看看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