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稳压电源问题

楼主(2012-09-07):
我的ups电源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报警,并没有输出。然后放了一段时间又好了,在用一段时间上面的故障又出来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线路板的热敏元件坏了

楼主:
能具体说说嘛?谢了

网友B:
是不是蓄电池没有电了,启动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