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单相交流电机怎么进行精确调速?
请多关照!

网友A:
精确的范围是什么?

jxh668

网友B:
单相交流电机不合适进行精确调速

网友C:
一般用电位器

楼主:
谢谢各位!
请多关照!

网友D:
单相电动机惹想精准调速,最好加装一个变频器,你想多少的转速就调多少的转速。行程控制的话,加装一个刹车装置即可,但准确度不高,只能做普通的控制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动机惹想精准调速,最好加装一个变频器,你想多少的转速就调多少的转速。行程控制的话,加装一个刹车装置即可,但准确度不高,只能做普通的控制用。

哪个品牌的变频器可以控制单相电机调速?朋友能否说一下?

网友F:
可控硅调压调速?

网友G:
单相调速目前没有很精确的调速,主要已晶体管调速,好像有些有速度反馈的。

网友H:
以前出滴有三相异步电机 电机头部分有电磁滑差离合线圈,三相反馈线圈给一个调速表调速

网友I:
有单相调速器
互相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动机惹想精准调速,最好加装一个变频器,你想多少的转速就调多少的转速。行程控制的话,加装一个刹车装置即可,但准确度不高,只能做普通的控制用。

搞不懂,变频器有带单项电机的吗?只听说过单相输入的变频器,没听说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搞不懂,变频器有带单项电机的吗?只听说过单相输入的变频器,没听说过。。
对于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确实可以直接接单相电机进行调速,具体应用方法,就是取消电容器,两个绕组串联,形成3个端点,分别连接变频器的3个输出端,可以调速,只是主副绕组间的相位差是120度而已,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