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的编程师傅指教DDRVID的运用 急

楼主(2012-09-07):
第一步:LD X0 SET M51
第二步:LD M51 DDRVI D100 D102 Y0 Y1
第三步:LDP M8029 RST M51
这个脉冲不能发完?

网友A:
脉冲不能发完? 是说DDRVI这个指令没有完成么 D100 D102有没设计数据进去呢 还有M8029最好不要用上升沿 以后做大程序 你就知道原因了
愿意留个电话吗?我电话咨询一下你。邮箱地址:yegtech_yw@126.com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M8029使用时候要注意,因为PLSY DDRVI DDRVA ……等相关指令都回影响他的ON/OFF过程,所以你要看下你的M8029在程序中是不是被其他指令影响。
愿意留个电话吗?电话咨询一下好吗?邮箱地址:yegtech-yw@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