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联动控制

楼主(2012-09-07):
请问我如果要做一个数控工作台,刀走的图案要带圆功能的,请问如果同时控制2个单轴运动是不是很难呢。有没有一套现成的系统,我给他数据,他就能根据数据的轨迹运动。

网友A:
不是很难

网友B:
只要有圆弧插补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C:
有圆弧插补功能的。

网友D:
只要有圆弧插补功能就可以了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E:
我现在用台达的ES2就有圆弧插补功能 不过这种PLC系统也有 还有成套系统 只是价格高一些

网友F:
数控系统啊 广数 KND
简单点就用 plc 台达es2
固定一种线路 用凸轮最可靠

网友G:
上个实例是最棒的!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H:
想学习一下联动

网友H:
不懂啊,接触伺服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