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发脉冲

楼主(2012-09-07):
那我大师愿意指导一下我怎么发脉冲,现在的程序是下面这样的:
第一步:LD X0 SET M51
第二步:LD M51 DDRVI D100 D102 Y0 Y1
第三步:LDP M8029 RST M51
这样脉冲不能发完?请指教。

网友A:
是 可以的!!可以发完的。

网友B:
没问题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C:
说具体点,发不完是什么意思,你有监控吗?相对位置控制,说详细才好帮你解决问题,或者你换别的指令试试,说说你的用途,或许还有别的法方。

网友D:
脉冲数来自何处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E:
M8029不用上升沿的!!

网友F(2012-10-18):
只要是D100和D102数据设置正确,是可以执行的!!!
至于M8029不必加LDP的,LD即可。

网友G:
程序是对的。M1029用常开即可。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