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要做一个CASS的污水处理,但是对工艺了解甚少,哪位前辈做过,能否指点一二,有这方面的资料例子参考参考,项目马上要招标了 还没头绪

网友A:
设备控制
采用CASS工艺的污水处理厂(站)的构筑物主要包括格栅间、集水调节池、泵房。CASS反应池主要设备包括格栅、污水提升泵和自动控制系统。
(1)格栅间
机械格栅受中心控制室的PLC可编程控制器控制,操作可根据进水中悬浮物和漂浮物的多少适时平动调整格栅的启动和关闭。
(2)集水调节池和泵房
污水经格栅进入集水调节池,在集水调节池内设潜污泵,将污水提升到CASS池中。污水量在6000m3/d,一般设计6台,开4备2,分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控制模式。自动运行主要通过液位控制,一般泵房共设有4个控制液位,分为低液位、中液位、高液位和超高液位。污水提升泵低位关闭,中位开启两台,高位开启两台,超高位中心控制室的PLC可编程控制器报警。两台污水提升泵采取轮换开启的方式,可以保持污水提升泵都处于正常状态。
(3)预曝气系统
集水调节池根据其构筑的程序或污水的排放特点,有时需要设置预曝气系统。预曝气系统一般由鼓风曝气机、穿孔布气管和有关阀门管道组成。其作用主要包括三方面:
1)通过对调节池充氧曝气,利用调节池中积存的少量活性污泥和微生物,对有机污染物进行初步氧化分解,降低CASS反应池的有机污染物负荷。

2)通过鼓风曝气系统的搅动作用,使进入调节池的污水能够与调节池中储存的污水混合均匀,增强调节池的均质效果。

3)通过鼓风曝气系统的搅动作用,使调节池中积存的少量活性污泥与污水达到一定程度的混合。通过污水提升泵进入后续处理构筑物,使污泥能够不断地排出调节池,防止调节池中污泥沉积过多,降低其有效容积,减少调节池的清淤工作,提高调节池的综合效能。调节池预曝系统的运行采取自动、间歇运行方式,由中心控制室的PLC可编程控制器中的时间控制程序控制其运行。可采用手动控制的方式,根据实际排水规律和水质的变化灵活设定运行时间和间歇时间,不定期开启预曝系统,以降低控制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A:
自控.rar (893 K) 下载次数:309 自控.rar (893 K) 下载次数:309   附上些资料你看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污水厂包括自动化控制、在线监测、组态软件构成的中央控制室、现场实时摄像监控等。
附件: cass.rar (1765 K) 下载次数:226
附件: cass2.rar (563 K) 下载次数:206

楼主:
谢谢楼上,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A:
我在污水厂上班,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如果做成了工艺上我们可以交流。
你好 CASS工艺的污水处理,能留下QQ吗?

楼主:
楼上的有联系方式吗 能否留下QQ?

网友B:
你好  我在水处理设备公司   制造纯水和污水设备
QQ13775420
我是电气工程师

网友C:
米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ablb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