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Y/220v△电机的接法及内部绕组问题

楼主(2012-09-07):
公司有种电动机,接线处有6个接线柱,其中第一排的三个接线柱上分别接有电动机内部的线;另一排的三个接线柱上没有接任何线!在此电机的铭牌上写明380vY/220v△接线方式!请教各位前辈,220v△接法怎么接?我们使用这种电机时,只将三相电分别接在第一排的三个接线柱上就行了,我想问问这种接法是不是380vY的接法?这种电机的内部线路绕组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你这电机应该是修过的吧,他直接接了380的

网友B:
把电机输出三根线并在一起,电源线分别接第一排三根接线柱上。就是380VY接法。

网友B:
内部是三个绕组,外面6个头,线圈电压等级220V.

网友C:
其实不管你是三角形还是星型,这种电机绕组上的电压,也就是相电压都为220
上班=上坟

网友D:
三相绕组的尾端已经并在一起了,没有引出来,因该是修过的,现在只能用三相380V了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E:
电机绕组有6个接线端,U1-V1-W1接三相电源,星形接法把U2-V2-W2接一起,三角形接法U1接W2,V1接U2,W1接V2

网友F:
三相电机通常从内部引出六个线头,U1和U2是一个线圈,V1和V2是一个线圈,W1和W2是一个线圈,
380V/220V是说电机可用两种电压供电,
如果是380V供电,电机内部就接成星形。
如果是220V供电,电机内部就要接成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