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台达DVP40EC去干扰问题

楼主(2012-09-07):
如题目我有台DVP40EC,老是误动作,查一下程序,M3没接能,M150也会自己通,误动作,搞得设备又自动起动,各位有没有去干扰的经验?

楼主: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A:
这不是干扰问题,干扰主要在模拟量、通信方面,检查你的程序吧!
下载积分:+1(xtihee) 好人!

网友B:
这是程序问题,建议分析一下扫描的逻揖问题。
下载积分:+1(xtihee)

网友C:
M3加个时间再接通吧。6-10MS就够了
下载积分:+1(xtihee) 好人!

网友D:
检查程序是不是其他位置还有驱动M150有程序,应该不是干扰问题
下载积分:+1(xtihee) 感谢!

楼主:
搞定了,没有其它接通,只是M3接通很短,肉眼看不到,加个时间继电器,2SM秒就可以了,就不会出现乱动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没有其它接通,只是M3接通很短,肉眼看不到,加个时间继电器,2SM秒就可以了,就不会出现乱动作了,
25Ms啊?这么长啊?这个神马干扰这么厉害?你用M3做个计数器监控下。

楼主:
我感觉是起动按钮没复位好,换个就可以了吧,PLC的扫描时间很快,所以会产生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