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7):
西门子PLC与ABB变频器通讯,采用MODBUS协议库,根据ABB的通讯资料,表示启动电机,即主机向ABB传动通信协议的控制字CW(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请问用MODBUS库来写程序,ADDR处应该写什么数值。一直纠结,请高手示意,万分感谢!资料如下:
用ABB传动通信协议的控制字CW控制电机起停的简易方法
1.设置变频器参数1001为10(通讯);
2.初始化变频器控制字CW,即向ABB传动通信协议的控制字CW(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42(16进制数为476);
3.延时100毫秒后,进入步骤3;
4.停止电机,即主机向ABB传动通信协议的控制字CW(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43(16进制数为477);
5.启动电机,即主机向ABB传动通信协议的控制字CW(Modbus寄存器40001)中写入1151(16进制数为47F);
例如:我试验用的帧数据(用16进制表示)和步骤如下:
第一步:通讯初始化。上位机发出01  06  00  00  04  76  CRC校验码,
第二步:延时100毫秒;
第三步:启动电机。上位机发出01  06  00  00  04  7F  CRC校验码
第四步:停止电机。上位机发出01  06  00  00  04  77  CRC校验码
四.用Modbus修改给定频率的方法
1.设置变频器参数1102为0(EXT1);
2.设置变频器参数1103为8(COMM);
3.主机向通讯给定1(Modbus寄存器40002)中写入设定的频率数值(范围=0~+20000(换算到0~1105给定1最大),或-20000~0(换算 到1105给定1最大~0));
例如:我试验用的帧数据(用16进制表示)和步骤如下: 第一步:设置变频器参数1105=50.00Hz;
第二步:修改频率为25.00Hz。
上位机发出01  06  00  01  27  10  CRC校验码

网友A:
感觉ABB的还是用外部启停比较好,频率设定,电流读取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