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数值的问题

楼主(2012-09-07):
为什么我的欧姆龙软件模拟的时候显示寄存器D的数值是16进制的啊,我想要10进制的

网友A:
视图-工具栏-查看

网友B:
你指令搞错了 ++后面加一个B

网友C:
软件里有个选项 可以显示十六、无符号十和有符号10 我用的版本在窗口最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