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 Win7系统下载线拔掉蓝屏

楼主(2012-09-07):
我是联想B470E WIN7的系统 下载好程序 退出编程软件 拔掉USB通讯线后 就蓝屏了,那个师傅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USB在拔过程中有短路的现象。主要是电脑硬件问题。

网友B:
先断开联接,离线状态下再拔USB线,否则容易死机

jxh668

网友C:
USB通讯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