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如何控制普通电机精确定位,误差1MM

楼主(2012-09-08):
以前的旧机器是110三相步进马达,接60:1减速机,送料速度太慢了,负载大。
现有 PLC,人机界面,变频器,计米器,想用大扭矩电机实现高速送料。
因为对电机制动了解不多,请大神们帮帮忙,定长程序我自己可以搞定,关键是如何实现制动,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选用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啊,台达就有一款

网友B:
这个到是不好做

网友C:
quote]引用第1楼1712131502于2012-09-08 08:01发表的 :
你可以选用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啊,台达就有一款
第一次听说有这号电机,愿闻其详。

网友D:
带制动的电机就是将制动线圈与电机组合在一起,通电时先松开制动,最上定子线圈上面的电。有些是锥形转子(电动葫芦)带机械制动的。
这个关键看精度要求,一个60:1的变速箱,如果要求不高(不清楚你变速后与传动部件连接的实际配比方式,就是变速输出与实际距离)传动部件配套交流电机带制动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E:
要快又要准,只有跟随剪切了。

网友F:
直接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到最低,进行变频器启停看看会不会报过电压故障,报过电压的话把变频器加一个制动电阻即可!

网友G:
楼上正解,变频器加制动电阻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H:
用M15S磁栅传感器+变频器精度可达0.1MM.M15S可接文本,触摸屏。PLC

网友I:
直接点~~买个步进电机吧

网友J:
同意六楼,应该能行
小磊

网友K:
旋转编码器带电机 咯

网友L:
如果惯性不是很大的话,用个变频器加制动单元就可以实现了,但是不论是变频器还是伺服同时也要求机械部分也要给力才行哦

网友M:
应用过编码器惯性问题也没有达到误差1MM 控制精度1MM这个俺也想知道

网友N:
伺服就可以,加个编码器

网友O:
旋转编码器,计数器,加双离合电机就可以搞定。何必那末复杂

网友P:
当然是高分辨率的同轴旋转编码器和变频器配合控制了。

网友Q:
普通电机如果能达到这精度,好像发梦一样。

网友R:
负载大就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