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08):
各位大师好:两个问题
三菱触摸屏:F940  触摸屏上写(D200)数据输入1---PLC显示数据为250.输入2----PLC显示数据为500(监控).
三菱触摸屏:GT1050   触摸屏上写(D200),数据输入1----PLC显示数据为100.输入2---PLC显示数据为200(监控)
  以上情况是这样的,公司F940触摸屏坏了,买了个GT1050型号的(因为F904的停产了),前几天发了个贴,坛主回复我去试了,发现数据这里不对所以才(出现动作乱)。
打开F940触摸屏上程序D200,本来就写个(数据输入)就可以了,看他们(别人写的)写的程序,上面多贴上一个多用动作开关:有这样一排字{1  用户ID  0 10进制8x4} 这个设置在本画面上的一个(编辑)---点击用户就有相关设置。------然而GT1050上没有这样的设置。(我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我想应该就是这样问题吧。
   以上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望大家给点协助,谢谢,,,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讲的这个原因不会造成数据的变化,站长的帖子你看懂了没?第一个增益填上250……
或者找找有没有脚本程序?
或者抓个图上来?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3553.html
我想以上这帖能告诉你答案

楼主:
坛主啊,真的没有理解清楚啊,GT1050的真是找不到  我真的太笨了,,,

这图片F940D设置:

楼主:
这是GT1050设置图片

网友C:
  会不会是用户ID那个呢,我看用户ID那俩数据好像不一样。

网友A:
麻烦你把两屏的【D200】的设置贴上来。
你现在贴的D540和D550也有问题吗?从图上看不出来。

网友A:
用户ID跟数据的变化无关。它是确定光标顺序用的。

楼主:
坛主事这样的 ,我检查触摸屏整个程序都是这样的,我就拿D200来说;不知道那 里出问题了,万分感谢。
这是F940触摸屏:(前面三个)-----别人原来写的,我没有改过
这是GT1050触摸屏:(后面的全部)----我自己写的,,,

网友A:
上程序,或发到我邮箱。
从图片上未发现异常设置。

楼主:
主要是{选项}那里的设置不同。F940第二个画面与GT1050(选项画面)---这里不同

网友A:
我看到了,但这没有影响。
实际上来讲,两个屏的增益偏置数据运算都没有设置,输入1之后显示也应该是1才对,但一个是250,一个是100,肯定是别的地方有机关。看到程序比较好分析一些。

网友D:
版主说得不错
估计PLC程序里有问题,可能是编程人员故意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