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和ABB变频通讯,PLC断电后变频器还在转,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12-09-08):
西门子200PLC和ABB变频通讯,PLC断电后变频器还在转,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你没把断电这个做上去?
要不你从变频器这段设计下参数,通讯异常多久停止运行吧。
请问断电怎么去做,难道是变频器加一个接触器吗。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

网友B: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C:
ABB没用过,只用过台达的,面板可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