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笔记本连不上

楼主(2012-09-08):
今天拿到一款触摸屏是三菱GOT1000系列中的GT1150-QBBD-C,用USB-FX232-CAB-1居然连接不上,为什么,难道触摸屏有专用地编程线吗,型号是多少呢?

网友A:
这款不支持USB通讯吗?

网友B:
直接usb联机,买一根手机的数据线试试。
學無止境

网友C:
应该是用USB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D:
手机的那种数据线就可以。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E:
与电脑的通信可以在触摸屏上选择的 可以USB 也可以422 双手按屏四个角的其中两个 (一般是上面两个角)会出现菜单,你在里面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F:
连不上的效果是什么,是英文的无连接吗?可以看看是不是触摸屏上自带的选档(针对触摸屏本身操作模式)模式处于写入状态。
机械电子

网友G:
找个有屏蔽头的试一下!

网友H:
有没有装好触摸屏的USB驱动,如果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上都不能识别,说明触摸屏的USB驱动有问题。

网友I:
要装驱动的232转usb驱动

网友J:
USB就好了

网友K:
COM口设置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