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计算机控制

楼主(2012-09-08):
偶今天折腾了好久,搞了个正反转的程序,竟然不执行,求指点
#include <reg52.h>
sbit s4=P3^6;
sbit s5=P3^7;
sbit km1=P1^3;
sbit km2=P1^5;
void main()
{
km1=1;
km2=1;
while(1){
if (s4==0)
{
km1=0;
km2=1;
}
if (s5==0){
km1=1;
km2=0;
}
}
}

楼主:
语法错误米有,编译也通过了。下载到板子就是不执行

网友A:
就是你屏蔽我,你牛
灌水!你这个人不可理喻

网友B:
好像没有错,你输入有信号吗,要不检查下线路

网友C:
km1=1;
km2=1;
这2步去掉试试

网友D:
你是用什么去驱动继电器,有没加上拉电阻

楼主:
米有写停止程序,可能是没转换成hex文件。我是用发光二极管模拟呀

楼主:
怎么编译成HEX文件啊,老是编译不成功,就一次成功了
过后又不行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s2=P3^4;//停止
sbit s4=P3^6;//正
sbit s5=P3^7;//反
sbit km1=P1^3;
sbit km2=P1^5;
void main()
{
km1=1;
km2=1;
while(1){
if (s2==0)
{
km1=1;
km2=1;
}
if (s4==0){
{
km1=0;
km2=1;
}
if (s5==0){
km1=1;
km2=0;
}
}
}
}
现在加了个停止的程序,终于学会批处理搞成hex文件了,可是只能正传和停止,不能反转。停止一直按住还是可以启动

网友E:
没记错的话,单片机输出=0时代表输出,KM1应该是脉冲输出,KM2是方向,所以不管正转还是反转,
改变的是方向,脉冲应该是一直有输出的,把S5==0的中的语句KM1=1改成KM1=0试试。

网友F:
楼主是强人,佩服,单片机中如果是51系列的,检测输入之前是否要先给该位置1再读取状态呢,另外关于按住停止按钮也能启动,程序是顺序执行的,既然可以检测到有启动信号必然会先输出信号,其实那个led灯是闪得很快,只是人眼看不见而已,亮度是有所降低的,如果要按住停止按钮就不启动,就要加上与或非等条件,或者用中间继电器中继才会达到效果
  • 下载积分:+1(1712131502) 感谢!

楼主:
    可能while语句有问题,我再试试

网友G:
    直来直去傻瓜型编程法,晕!

网友G:
    按键需要处理一下
    不然可能会误操作

网友H:
    有点难度呀,

网友G:
    这样就可以啦!我已试过OK
    #include <reg52.h>
    sbit s2=P3^4;//停止
    sbit s4=P3^6;//正
    sbit s5=P3^7;//反
    sbit km1=P1^3;
    sbit km2=P1^5;
    void delay();
    void main()
    {
    km1=1;
    km2=1;
    while(1){
    if (s2==0)
    {
    delay();
    if(s2==0)
    {
    km1=1;
    km2=1;
    } }

    if (s4==0)
    {
    delay();
    if(s4==0)
    {
    km1=0;
    km2=1;
    }}
    if (s5==0)
    {
    delay();
    if(s5==0)
    {
    km1=1;
    km2=0;
    }}

    }
    }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延时50微秒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2;a>0;a--);
    }
  • 下载积分:+5(shi2999) 乐意助人

网友G:
    首先声明不要叫我教你,我也是shi2999的学生,慢慢学吧!
    老师,您就教我一点吧。您在我眼中简直无所不能

网友G:
    还有你必须要用按钮互锁
    感谢!通过您的讲解,我学了很多东西。这个可以编程解决吗?

网友I:
    单片机高手,现在PLC也很便宜了
    不然!不学单片机吧,很多PLC的程序也不能真正明白。

网友J:
    可以用,帮你顶一个。
    #include <reg52.h>
    sbit s2=P3^4;//停止
    sbit s4=P3^6;//正
    sbit s5=P3^7;//反
    sbit km1=P1^3;
    sbit km2=P1^5;
    void delay();
    void main()
    {
    km1=1;
    km2=1;
    while(1)
    {
    if (s2==0)
    {
    delay();
    if(s2==0)
    {
    km1=1;
    km2=1;
    } }

    if (s4==0)
    {
    delay();
    if(s4==0)
    {
    km1=0;
    km2=1;
    }}
    if (s5==0)
    {
    delay();
    if(s5==0)
    {
    km1=1;
    km2=0;
    }}

    }
    }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延时50微秒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2;a>0;a--);
    }
    好贴!老师可以帮我写个星三角降压启动麽
  • 下载积分:+5(1712131502) 感谢!老师可以教我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样就可以啦!我已试过OK
    #include <reg52.h>
    sbit s2=P3^4;//停止
    sbit s4=P3^6;//正
    sbit s5=P3^7;//反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延时50微秒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2;a>0;a--);
    }

    时间上,可能不是太准,

    只不过,利用一些计算,,推迟一些时间,
    你试下把 delay(),, 改成sleep(50) 看看,可以提高效率。
    感谢!可是老师啊,按住S2的时候,再按S4和S5依然可以启动,这个可以解决麽

网友G:
    楼主!这几个月sh2999忙得很,日月都要干活,他不会帮楼主写星三角的,没时间,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
    好人!老师您可以帮我写一个麽?在您手里不就3分钟滴事。sh2999老师承包了工程,单片机板开发??

网友G:
欢迎你把遇到的问题发上来讨论,直接帮你写程序就免了。这样会害了你。
好人!可是单片机我实在太业余了,我需要学下去的信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