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装机械手几个疑难问题,期望哪位大哥告诉我

楼主(2012-09-09):
请问各位大侠~~~~~~~~~~~如果电装机械手在运行中突然断电了,或者过载报警了,机械手可以不用回原点接着原来的程序继续运行吗??如果可以,怎么解决??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自动状态接着 运行 估计是不行了 用手动吧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网友B:
断电后再上电就是重启自检从新开始了,过载的话估计要手动卸载吧

楼主:
手动卸载完了,能接着上一步运行吗??怎么操作呢??各位大侠!!

网友C:
肯定不能接着运行撒,报警了一般都要RESET下才能继续!

网友D:
用绝对位置,加电池。

网友E:
达索的在国内不是很出名,不知道哇

网友F:
过载停机一般属系统停机保护,故障保护必须复位才能解除警报,突然断电还用电记忆法解决。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G:
这个要看系统的程序是怎么设定了,如果系统本来用的是需要复位找原点,那就没办法重新开始了,以前接触过一些四轴联动的机器,出现问题或抱紧时,只要电源没断过,可以手动完成后续动作,直到一个周期后再回原点重新开始。

网友H:
一般不能继续运行,回一下原点还是很必要的
2837274223@qq.com

网友I:
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的话,理论上是不用回原点的,相对式编码器安全起见最好还是回一下原点

网友J:
PLC没断电就行可以用禁止转移加个辅助继电器切断输出再按启动时对这个输出复位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