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负数显示怎么显示呢?

楼主(2012-09-09):
现在我碰到几个问题,分别为:
1.组态王数字显示的时候,负数没法显示,如-10在上位显示的时候为0
2.如果显示我设置的是4位,当显示10的时候,组态王显示的是0010,怎么样才能把前面的2个00去掉呢?
3.组态王的历史曲线,为什么我的不保存呢?只能显示我打开时候记录的数据(我没有用实时曲线,确定用的是历史曲线)
望高手能指点,谢谢!

网友A:
回答:
1,你变量的定义有问题上下有问题。
2,将整数位数设置0或者1。
3,变量是否定义了记录?是否勾选运行时是否历史数据记录?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还有有疑问
1.上下有问题是怎么回事呢?要是我需要解决的话该怎么解决呢?
2.我整数的位数最大有4位了,可是在变化的时候是从小开始的使用想把前面的0去掉
3.我是打钩了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采集

楼主:
3,问题解决了,是我在历史曲线上显示的时间范围有问题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分享
下载积分:+1(wsir123) 好!

网友A:
1,你下限不是负数,是不会显示负数的。
2,你将整数的位数设成1或者0,软件会自动根据你实际的位数显示的。

网友B(2012-12-11):
组态王字符怎么写入和读取,用组态自己的内村

网友C:
你下限不是负数,是不会显示负数的。
2,你将整数的位数设成1或者0,软件会自动根据你实际的位数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