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触摸屏F930GOT-BWD-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9-09):
我的触摸屏是MITSUBISHI F930GOT-BWD-C和电脑连i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线是USB转RS232,端口都设置好了但是还是显示离线
学习经验

网友A:
电脑的端口对吗。线缆有问题吗
一般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电脑端口设置是对的,线是网上淘的。
学习经验

网友B:
使用串口,使用该线缆 上下载程序

楼主:
我的线是USB转RS232 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不过线是刚网上淘的,应该不会那么巧的吧
学习经验

网友C:
USB-232的驱动装了没?
虚拟的COM口是COM几?
在触摸屏软件里有没有设置相应的COM口?
还有930时在,232口有没有设置成和电脑通讯?(有三个选项,0、1、9)

楼主:
我的电脑室15孔的
学习经验

楼主:
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的
学习经验

网友D:
软件没啥啊,设置正确线缆正确就能通讯上
28372742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