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输出模块 怎么改变输出电流?

楼主(2012-09-09):
s7-300模拟量输出模块 怎么改变输出电流值?
请高手可以指点一下细节操作 不胜感激

网友A:
在你的硬件组态中,找到这个模拟量模块,双击它,在里面有可以修改输出值的类型(电压或电流)及输出范围的地方

网友B:
量程卡与软件设置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量程卡怎样建立,软件怎样设置? 用pqw地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还请高手耐心指点一下

网友C:
在硬件组态里面,可以更改和选择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谁能讲一下细节呀!

网友D:
上面由一个设置的东西和薄码开关道理一样可以加我Qq44236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