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信捷触摸屏来随意改变S7-300程序内时间继电器S5T#的设定值

楼主(2012-09-09):
如题,要达到目的,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定时器设置值改为变量,不就行了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用FC40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设置整数到某个变量,如MW10,将该变量与2000做异或:
L MW 10
L W#16#2000
OW
T MW 12
MW12直接作为定时器设定值。2000是1S时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