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请帮忙解答

楼主(2012-09-10):
我用TWR写入时间后用TRD读出时间,可监视时间一直不变啊是什么原因啊?定时控制也没用请帮忙解答。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首先要保证你给定时器的输出是一直保持的,再不就是有些编程软件要加入结束语句。

网友B:
是要對 PLC 時間修改?
1.PLC連線
2.Online==>SET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