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描述:程序图片
如图中所示,时间继电器T100延时1秒后,在程序中第七行,T100常开触点会闭合,但M0也会断开吧?为什么辅助继电器M2的触点还能闭合呢??理解不了!!求解答

网友A: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同时闭合滴。在PLC里是寄存器是二进制数,不是继电器线路
一个扫描周期是不是指整个程序执行一遍?!

网友B:
PLC是以扫描方式来实现顺控的。不要用继电器控制的观点来分析电路。

网友C:
程序是自左向右,自上而下,一步一步执行的,或者说是扫描执行的,不能用实物接的继电器来理解。
对刚接触PLC的,思想可能还停留在实物接的继电器线路上,还很难想通,但一定要跨出这一步,才算入门。
感谢!但我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D:
扫描到T100赋值语句后才会更新定时器状态
所以在时间到达的扫描周期内M0和T100会同时ON。下一个扫描周期将M0断开。
能详细解释一遍吗?谢谢,谢谢
  • 下载积分:+1(许可) 好贴!4楼说的最通俗易懂

网友E:
    从上向下扫描的,如果有中断发生,就跑到中断的地方执行

网友F:
    4楼说的通俗易懂

网友G:
    喜欢工控

楼主:
    能从头到尾解释一遍吗?谢谢

网友H:
    “程序是自左向右,自上而下,一步一步执行的”你要理解这句话。简化点,按下X0时,第一周,(自左向右),M0常闭,本来就闭合了当X0按下,M0继电器得电,自保持同时M0常闭也断开了,但由于扫描周期已经过了,所以他就检测到M0继电器得电,(自上而下)。我的第二个程序可以说明这点,主要系可以当作一个脉冲输出,脉冲输出的间隔时间就为扫描时间。
    感谢!第二个程序,是不是第一个扫描周期,M0是导通的,第二个扫描周期,M0是断开的?

网友I:
    t100 1S延时到的时候 ,   T100常闭会断开 ,    瞬间T100常开也会闭合一下      ,会导通M2 。  本人初学,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J:
    因为在一个扫描周期 内 。 也许加个上升沿  会更直观些

楼主:
所谓的从上到下,从左往右,是从第一行,第二行,往下执行吗

网友K:
其实用仿真单步模拟最容易看出效果
2837274223@qq.com

网友K:
回12楼:
不是简单地第几行,
就这个程序而言,是先X001,再M0,再T100,再M0继电器,再T100继电器………………诸如此类
谢谢,原来我不知道单步调试功能,刚试了下,好爽
28372742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