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形图中顺序执行的理解

楼主(2012-09-10):
描述:程序图片
如图中所示,梯形图是顺序执行的,在程序第0行中,有个时间继电器常闭触点T100,但给T100的时间赋值是在第11行,所以程序执行到第0行的T100时间继电器常闭触点后,是否开始计时?延时10秒后T100常闭触点断开?还是?第0行的T100常闭触点会一直闭合,直到遇到给T100赋值的语句?实在是困惑,求解,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程式有问题,问题很大

网友B:
要理解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搞清扫描的概念。PLC是以扫描方式工作的,而扫描又是从上到下,从左向右的顺序扫描的。一个扫描周期又有三个阶段。搞清楚了就不难理解了。
感谢!说的很有道理,我刚接触还是不懂,再看看书

楼主:
我随便画的,我只是想知道,因为在程序中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扫描到T100赋值语句后才会更新定时器状态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