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GOT-BWD-C 三菱的触摸屏不能与电脑通讯,请高手帮忙指点

楼主(2012-09-10):
通讯端口设置是正确的,显示GOT是离线状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学习经验

网友A(2012-11-19):
坏了,请联系QQ781834934

网友B:
看看触摸屏系统的通信设置。

网友C:
通信驱动有没有下载昵?

网友C:
电脑驱动装了没有!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下载线问题,如果不是,那看看软件可用对了,我这还可以解密的,希望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