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第一次用三菱PLC,需要位置控制,想用脉冲加方向来控制伺服,不需要插补,PLC为三菱的FX3U小PLC,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伺服为松下A5系列的,请高手给一个外部硬件接线图,还有参数的设定,谢谢。

网友A:
FX3U与松下A5,可参考如下:

PLC  Y0 - 伺服4 (脉冲)
PLC  Y4 - 伺服6 (方向)

PLC  Y0 和Y4 的COM 接0V
伺服29(SON), 41(COM-)连接0V
伺服7(COM+),1(OPC),2(OPC)连接24V
以上适用于极电集开路时。也就是用FX3U主机本身的功能控制A5伺服时。伺服参数要设置成脉冲加方向形式。

注:松下伺服与三菱PLC,市场上销售份额都很大。但我翻遍两家的使用手册,网上也搜索了无数次,居然没搜索到极电集开路时的接线图。这是我自己试验出来的结果。希望能帮助到更多人,请记住工控人家园

网友B:
首先你对A5硬件有没有看手册接线,很简单的,看看手册就行,不用说看看,你只要看一眼就够用了。

网友C:
日货不会
zsh340

网友D:
参考松下A5伺服手册中的位置控制方式接线图,照图接就是。你只要搞清脉冲输入电压是5V还是不24V.如果是DC24V时那么伺服内加有电阻,反之没有加电阻需自已加。原理图应该看得懂吧?

网友E(2012-12-29):
看手册一切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