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我在官网下了GTD3软件,安装的时候老是弹出错误中断,关了杀毒软件也是如此,请各位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每次都是快安装完成的时候弹出错误信息:PATH WHICH INSTALLS THE COMPONENT IS ILLEGAL.

网友A:
PATH WHICH INSTALLS THE COMPONENT IS ILLEGAL.

安装组件的路径是非法的

你把安装包放到D盘,文件夹中不要有任何空格,中文,就行了

楼主:
PATH WHICH INSTALLS THE COMPONENT IS ILLEGAL.
安装组件的路径是非法的
你把安装包放到D盘,文件夹中不要有任何空格,中文,就行了

多谢站长,不过我试了下,还是不行,会不会跟XP的版本有关系。我是XP SP3

楼主:
我发现了,好像是装“DnaviZero”这个插件的时候,就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B:
从做系统,先装这个,最好是默认安装路径不要去更改,日本软件汉化后,奇怪现象不好用道理说明的,嘿嘿 灵异事件

楼主:
唉,为了一个软件要重装N多软件,上帝啊~~~~~~~太悲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为了一个软件要重装N多软件,上帝啊~~~~~~~太悲催了

估計裝英文的可能會解決這個問題,要不試試

网友D:
我的就是XP SP3中文版系统,只是是一步一步安装的,并非快速精简优化版的,安装时的存放路径和要安装的路径,都有中文字符和空格等。无任何问题。而且同一个系统,同时安装了MITSUBISHI,SIEMENS,OMRON,Rockwell Software等以及一些别的品牌的,使用中未遇到过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XP SP3中文版系统,只是是一步一步安装的,并非快速精简优化版的,安装时的存放路径和要安装的路径,都有中文字符和空格等。无任何问题。而且同一个系统,同时安装了MITSUBISHI,SIEMENS,OMRON,Rockwell Software等以及一些别的品牌的,使用中未遇到过任何问题。

還是GUO兄 的系統給力!

网友E:
安装的时候把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全关闭后在安装,在然后安装到c盘试下!

网友F:
没饭吃了吗?还在研究三菱呀,上面的人,世界上有那么多PLC你们不研究,活该你搞不了

网友G(2012-10-18):
电脑系统文件缺失,用360急救箱修复下系统,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