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200a每次开机al-e9报警

楼主(2012-09-10):
我公司有一台机床,只要停机关电稍长开机伺服就会报e9报警,但等上个十来分钟就又正常了,关了电马上开又不会报警,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里面哪个电容不行了还是其他东西坏了,各位师傅诊断一下。

网友A:
应该是软件控制问题,问题出在伺服电机SON处于开启状态,但伺服的主电源(输出给伺服电机的电源)断开了。查找是不是接触器控制信号问题,还是接触器本身问题。

网友A:
你的机床是不是非标定做的?

楼主:
就是普通的数控铣床,三个驱动器由一个接触器供电的,而且跟另外的驱动器交换过,始终是这个报警,问题肯定出在驱动器本身。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可能控制信号不好

网友C:
使能信号比电源接通的时序早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D:
看样子是伺服本身的问题。
但也可以将辅助电路晚上电试一下有无效果
2837274223@qq.com

网友A:
“3楼 发表于: 昨天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就是普通的数控铣床,三个驱动器由一个接触器供电的,而且跟另外的驱动器交换过,始终是这个报警,问题肯定出在驱动器本身。”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下上电时序,你把伺服开启信号SON信号里面串联接触器的NO触点,这样我想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这个不是伺服放大器坏了,这个应该是信号顺序问题。

网友E:
E9报警是电池电量低下,外加电池电量不足的.
这个故障不会影响伺服的使用

网友F:
这问题我遇见多了,
是主电路电源问题,
1.检查外部接线
2.拆开伺服放大器,查看线是否松动
如果没问题
就拿驱动器直接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