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数据线

楼主(2012-09-10):
按下图制作数据线行吗,谁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不是很好

网友B:
还听说容易烧坏串口呢
上班=上坟

网友C:
自己做过,能用的。我选择2K电阻,7和8不短接。

网友D:
做过,不稳定,在监视状态下电脑容易死机,最后花100大洋买现成的

网友E:
跟我做的一样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