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80MT PROG灯闪烁

楼主(2012-09-10):
有求于各位工控高手;一台机器在运行中突然停机,检查发现FX2N080MT的PROG指示灯闪烁,想咨询各位高手其内部内存芯片型号是多少。怀疑硬件坏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电报警?
喜欢工控

网友B:
内部内存芯片没那么容易损坏,换下电池重启一下试试。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C:
电池没电。程序丢失。

网友D:
很明显,这是小日本购买钓鱼岛之前的阴谋,

网友E:
先断掉电源,过十分钟再上电运行,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F:
带电运行中,无电池也不会丢失程序。
先检查有无外部短路。重新写一遍程序。

网友G:
本人已遇到过,一直使用的机器,FX2N-80MT 报警后清空内存重写备份程序就会好了。但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最后还是换了一个PLC。

网友H:
prog灯闪烁是程序出错,有可能外界干扰使运行出错。重启看能否正常运行,监控程序运行,找出干扰点,排查线路。

网友I:
应该电池问题,嘿嘿

网友J(2013-04-22):
程序错误,插入END找出错误便可解决。

网友K:
检查下信号线是不是短路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再测量下PLC电源是不是220V,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L: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导致PLC程序丢失了,重新灌一下程序……如果不闪了的话就是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了……
更换一下PLC的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