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0):
1.小弟最近下载了个gx works2开始学习,遇到了一些问题,求助各位高手,谢谢!!

(1)用gx works2编出来的ST程序,下载到了PLC后,下一次打开gx works2软件从PLC读出的程序变成PLC梯形图的形式,是这样的吗??

(2)gx works2软件有没有办法让梯形图形式的程序转换成ST形式的程序呢?

网友A:
引用楼主lcl0904于2012-09-10 19:32发表的 关于gx works2的ST编程问题? :
1.小弟最近下载了个gx works2开始学习,遇到了一些问题,求助各位高手,谢谢!!

(1)用gx works2编出来的ST程序,下载到了PLC后,下一次打开gx works2软件从PLC读出的程序变成PLC梯形图的形式,是这样的吗??

(2)gx works2软件有没有办法让梯形图形式的程序转换成ST形式的程序呢?

你在读的时候先新建个ST程序,这样读出来就可以啦,
  • 下载积分:+5(lcl0904) 感谢!
  • 每天好心情

楼主:
    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读的时候先新建个ST程序,这样读出来就可以啦,

    今天试了一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