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5BD!

楼主(2012-09-10):
三菱FX2N-485BD上面有五个接线端子,分别是RDA RDB SDA SDB 和SG 但欧姆龙的温控表上只有两个接线端子A B ,我想要在这两个东西之间进行通讯,该怎么接线呢?》还望坛里有经验的多多指教!
QQ 383902882
!!!

网友A:
RDA跟SDA短接然后接温控表A端,RDB跟SDB短接然后接温控表B端
下载积分:+5(ssy8585664)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A跟SDA短接然后接温控表A端,RDB跟SDB短接然后接温控表B端
但三菱的通讯手册上说是把RDA 和RDB短接,SDA和SDB短接,你能再介绍的详细点吗?谢谢!
QQ 383902882

网友B:
1楼正确
下载积分:+5(ssy8585664) 感谢!
!!!

网友A:
楼主你应该是看错了吧???有图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