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画面怎么设计

楼主(2012-09-11):
触摸屏的画面怎么设计啊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看触摸屏编程手册,你这问题很模糊,

网友B:
根据你的需要,设置相应的部件。

网友C:
画面是根据程序的需要设计的,问的问题有点怪。

网友D:
怎么简单怎么来呗~第一页主界面什么什么操作系统,然后下面给几个按钮连接,手动界面自动界面报警界面,这都是最基本的,然后每个连接新建的界面在做相应的按钮和指示显示,你就把触摸屏理解为节约很多实际按钮和指示灯的东西就行了,她就是虚拟这些器件,每个对应相应变量跟你PLC里面的变量对应上就行了
拆二代

网友E:
在线视频教程学习

网友F:
学会提问,也是新手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

网友G:
把你的名字写在画面上也行啊

网友H:
多看多想多问多做实验,在软件上也可以多做些模拟演试。总之都是在摸索中前进。

网友I:
把需要的画面写在触摸屏上,分配好相关继电器寄存器,然后再程序中写入,通过通信就可以连上了。最快的学习方法我觉得可以看个现成的程序,看看人家怎么设置,很容易就上手了

网友J:
还是多看看人家的触摸屏程序,可能对你自己开始设计有帮助。

网友K:
软件和说明书就是你的老师

网友L:
多看多学别人的案例

网友M:
网上很多教学,可以看看

网友N(2012-10-11):
什么品牌的,看触摸屏编程手册,一个厂家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