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用

楼主(2012-09-11):
请教各位直流33V电压,200A电流,怎么选用电缆线?
请多关照!

网友A:
200A 33V? 汗 带的什么东东? 用什么变过来的。。。。。单个? 如果真的 线要95平方 差不多
下载积分:+1(fredxia) 感谢!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直流供电?需要按电流选。
下载积分:+2(fredxia) 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
请多关照!

网友C:
估计是整流器什么的吧,差不多2A/平。

楼主:
可以叫做类似于电焊机的设备,只是更精密,有更完善的控制。
请多关照!

网友D:
一台电池分容的设备用5个220v AC/24v DC 100A的开关电源

网友E:
安全条件许可的话,用铜排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