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种数显压力控制仪表么

楼主(2012-09-11):
我需要使用它来给出一个低压报警信号,PY500数显压力控制仪表,能简单说明下后面的接线排怎么接线么,厂家说AL-1和AL-2上7,8和9,10是两对常开的接点,但为什么上面分正负极呢,OUT的11,12,13,12是公共端,常开和常闭接点各一对,这样的话AL和OUT的功能不都一样了么?

网友A:
应该用AL-1或AL-2做报警节点,可以设定高低限位。11,12,13,12OUT只是输出点(控制开关什么)。
努力。

楼主:
但是我想搞清楚AL-1和AL-2的作用和接法

网友B:
既然他说是一对常开触点,那就是啦,应该可以通过内部的设置看你想用那对触点,用作什么,相应就是输出那个触点吧,个人愚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常开触点,根据自己的需要接线,不要太在乎标的什么+-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
AL-1和AL-2上7,8和9,10是两对常开的接点可任意选一组做为你报警开关用,你只有外接一个声光报警器就可以,当压力超过报警设定值时,AL-1或AL-2接通;OUT的功能是根据你控制电路的需要,取常开还是常闭,来控制压力的上限与下限值。保证系统压力在你所设定值的范围运行,注意参照说明书调好参数,设参数很重要。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E:
根据我的经验:AL-1和AL-2是报警输出继电器1和2

网友F:
这种仪表你要跟厂家沟通的,经常会出现贴错的现象。可能是报警输出的是电压到继电器,而不是接点输出

楼主:
我和楼上观点相同,我也是觉得,这应该是给继电器输出电压的,但是他们的技术支持说这是接点,我觉得很疑惑。既然有了OUT这对常开常闭接点,AL-1和AL-2我觉得重复了

网友G:
要搞清楚AL 和OUT 的区别,AL是测量值PV超出报警设置(上下限)时动作,OUT是测量值超出SV值动作,
两者比较的对象不同,一般OUT用来控制外部对象,比如压力仪表当压力PV大于SV时可以设置OUT动作,从而
驱动放气阀打开,以达到降压的目的。
综合以上看,如果你不需要控制只是用来监控,当然也可以将OUT端子用来作压力限定报警,只不过要将SV设置成上下限。

网友H:
不是78就是9,10.正负不管,随便接~~~~

楼主:
将SV设置成上下限,当压力低于设定值时,OUT常闭接点打开,生产线停止生产,这是我的目的。

网友I:
这种仪表我们用的很多。你要的这种报警需要调节仪表参数。接线的话附带产品图纸很清晰的。建议详细读说明书。

网友J(2012-11-01):
这种仪表联系厂家,单看说明书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