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这个程序怎么写简单明了

楼主(2012-09-11):
写这样一段程序。1,一个气缸先下来,2在一个电磁铁吸附,3,在1气缸起来,4,在一横推气缸推到位(感应到位),5,1气缸在次下来,6,电磁铁退磁,7,1气缸在起来,8,横推气缸在回位(感应到位)9,完成一个周期,我用的是逻辑顺序控制的太麻烦,写得程序有点多,用步进指令没写出来,还希望高手们指导指导,
虚心求教…

网友A:
我编过类似的程序,用步进梯形指令,用感应器作为触点加一个上磁和退磁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步进指令编程,很方便

楼主:
用步进怎么写呀,我没写出来,指导下,有没有跟简单点的…
虚心求教…

网友C:
deco指令也可以,你研究一下

网友D:
用SFC写简单明了

网友E:
隨手用最基礎的寫法
看看吧
zsh340

网友F:
SFC就能轻松搞定、、、、凡是复杂的动作,无论动作有多少,都能用SFC搞定。这就是三菱的优点。其它品牌的也有此功能,但是没有三菱的灵活,好用!

网友G:
用移位多好用呀

网友H:
这样的控制我习惯用SFC来写,简单明了。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其實不管你用哪種寫法
只要自己寫的順就OK啦
我一般也用ST與SFC的寫法
但客戶都還是用基礎寫法
因此我就用最基礎的寫法 跟你參考

网友I:
利用DECO指令编写了一个,请大家参考